[联想]
怎么看液晶屏是用哪种屏线?

楼主(2014-04-18):
修液晶显示器换驱动板不知道该用哪种屏线得怎么看?有知道的告一下。

网友:
百度好详细、、、、不过刚开始,我也试坏好几条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  看是什么接口  一般20-30脚   另外还有驱动板配套软件

网友A:
看屏接口是片插还是针插  是单8还是双8单6还是双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屏接口是片插还是针插  是单8还是双8单6还是双6

醉酒哥,到处看的见啊,解释下呗

网友:
是的查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