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电源板的维修

楼主(2014-04-18):
液晶实地课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给大家在来一帖,呵呵!废话不多说了,在待修的纸箱里随便拿了一块统货电源板。
首先目测整块板有无虚焊·缺件·烧毁,发现电源接口虚焊, 加焊
接着打到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保险丝、整流桥、大电容、MOS管、过流检测电阻、PWM芯片、二极管、输出极电容有无短路,发现无短路,通电测试,直接打看12V5V有无输出,发现无输出,直接测大电容正负极,300有,电源管理芯片sg6841,这个正是老师讲的芯片,1脚接地,2脚反馈,3脚启动供电,4脚频率设定,5脚过压过温保护,6脚电流检测,7脚持续供电,8脚脉冲方波输出。直接看图吧:

它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整流桥输出经过300v大电容c4滤波得到320v电压,分两路,一路去变压器,一路经过图中的电阻r5和r7给电源ic SG6841的第3脚提供启动电流,然后 ic通过内部电路给7脚外接的c9充电,c9电压慢慢升高,当电压达到ic的启动电压后,ic控制内部产生锯齿波脉冲电压从8脚输出来驱动开关管,开关管Q2开始工作,变压器也开始工作,变压器的次级绕组和初级次绕组感应到能量并释放,经过二极管整流和电容滤波得到直流电压。同时,初级次绕组的电压经过D4和R12取代启动电路给ic第7脚提供工作电压。
测300v大电容有320v电压正常,再测ic的第3脚启动电压vin,发现电压一直在0,5,10v左右跳变,ic得不到工作电压当然不工作了。
第一反应就是这条路上有电容出问题了,但是测得300v大电容的电压是稳定的,直接经过两个电阻进ic的,这条路上也没别的元件件了呀,那怎么电压会跳变,关联到上面说的ic工作过程,应该是与第7脚和7脚外接的电容c9有关了,测7脚电压果然也在跳变,换掉c9
图中ic右边那个电解电容就是c9,通电,电压不再跳变稳定在11v左右,12v5v已经出来了
此板修复...晚上实践考试.顺利的话明天在发一贴...

网友:
校长以后发贴带上我啊

网友A:
这个电路图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吗?看起来好像也蛮简单的啊。

网友(点评):
这个算是挺标准的电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图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吗?看起来好像也蛮简单的啊。

电源部分就这么多。。。

网友:
基础强悍 学习了

网友:
今晚实践考试?靠,我都回家了!

网友:
显示器电源维修一般就是这样  大屏幕液晶电视电源维修还有主副电路 PFC功率效应提升320V至400V左右  专用芯片  维修必须先有主电源输出后控制PFC电路工作  主电源工作   等离子电源是最复杂的另外还有2路要CPU检测到复位后  才输出开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部分就这么多。。。

那一个电源板还有其他好多东西吗?

网友C:
喝醉酒的,等着你在发帖啊,直接跟着你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喝醉酒的,等着你在发帖啊,直接跟着你学

没喝醉,只是脸有点红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喝醉,只是脸有点红而已...

实地有姑娘站你旁边拍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实地有姑娘站你旁边拍照啊。

这期实地还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期实地还真没有...

好在没有,有看见你脸红成这样怕你耍流氓

网友:
蛮不错的贴  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贴才让我等菜鸟级别的人受益

网友:
电源板这个50V 47UF的电容坏的好多,

网友:
嘿嘿。。。学习了。谢了哈LZ

网友:
电容很容易出错哦.

网友:
标准的电路电容坏的好多

网友:
讲的 太好了啊  ,精华

网友D:
哎,联想或者冠捷的的的东东,

网友E:
楼主的开关电源维修基础很牛B啊,学了了。

网友F:
是电源管理8脚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电源管理8脚芯片吗?

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联想或者冠捷的的的东东,

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联想或者冠捷的的的东东,

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开关电源维修基础很牛B啊,学了了。

刚学完,还谈不上牛B。。。。。

网友:
这样看来显示器 电源部份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我一直不太敢测那个大电容 怕被电

网友:
修的不错么 挺好的

网友G:
很少修电源板,看到高压就害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少修电源板,看到高压就害怕!!!!

小心点。。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有电源板的图纸没 发一份呢 不管什么的都行呢 参考参考

网友H:
写的很好。简单易懂。其实有时候这个电容坏还可以听到杂音。

网友:
学员都这么强  悍  抓紧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啊

网友:
持续供电脚电容坏,会导致启动脚电压跳变,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喝醉,只是脸有点红而已...
一看就是维修工,要是剃着光头,肥头大耳的,那是打手

网友:
实地学习的人,都是很牛的呀

网友:
需要多实践, 就好。

网友:
可以了 楼主还是不错 没有白去讯维 没给讯维丢脸

网友:
楼主所说的比较简单,电压不稳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菜鸟来抱大腿了!!!

网友:
基地学的就是不一样,基础很不错啊

网友:
写的不错 去实地学习是不是讲的很仔细啊

网友:
电源板的IC怎么测量啊 求解。。。。。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主脚位记得这么清啊!佩服!

网友:
楼主理论实践相接合很强悍

网友:
迅维出来的确实不错

网友:
楼主还是很用心的吧。

网友:
电源板修得很好啊

网友:
思路很好,跟我上次修的交换机的是一样的也是PWMIC的7脚没有300V换了相连的电容后300V出来了五伏输出也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写的很好。简单易懂。其实有时候这个电容坏还可以听到杂音。

没注意,这个下次还可以注意下...

网友:
看图维修 不错不错

网友:
这个我看的懂。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
多谢楼主发这么清晰的操作步骤

网友:
显示器电源维修一般就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隔离电阻。

网友:
这个电源虽然便宜了,但是能修的这个水平,确实不容易。赞一个。

网友:
真有耐心。。我一般半小时内解决故障,超过半小时放弃。。没心情搞

网友:
学习了写的很好啊

网友(2014-05-28):
学了电源板了,现在都忘了

网友(2014-06-27):
这个电容最易失效,失效程度不同产生的故障现象也不同。维修中首要任务就是查它。

网友:
5脚怎好像是内部是震荡电路吧?

网友(2015-01-07):
感谢楼主,今天也遇到了一样故障的一块电源板,跟据你的思路顺利修好了

网友I:
电源部分不怎么精通 都是换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部分不怎么精通 都是换的飘过

电源板虽然便宜,但能修就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部分不怎么精通 都是换的飘过

换也是一种技术、。。

网友J:
看到“然后 ic通过内部电路给7脚外接的c9充电,c9电压慢慢升高。。。”,终于明白启动电压是怎样启动这个芯片工作的了。
理论还是要学扎实,领会电路的工作原理,才能更好地指导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到“然后 ic通过内部电路给7脚外接的c9充电,c9电压慢慢升高。。。”,终于明白启动电压是怎样启动这个芯 ...

对于我们这种刚学的只有先慢慢按照理论来操作。。

网友:
C9是芯片供电滤波电容,它若失效将引起芯片不能正常工作,出现各种怪异的故障现象。

网友(2015-02-16):
学习了 消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