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不算问题的问题

楼主(2014-04-18):
今收一主板,更换一mos管就好了,客户拿走后,不一会儿又回来了,原因是按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就停,等十几秒后自动又转起来并可以开机使用,没其它故障,但每次开机都是这样,客户说不能接受这样,但维修却无从下手,电池3.3v正常,主板清理的很干净,加焊过io都无果,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台式机吧  换下风扇试试  或换至到其他风扇插口

网友A:
他是想赖钱,这种机子原本就是这样的。只是修之前他没注意,现在发觉了。

网友:
智能风扇,到达一定温度,才会转的

网友B:
机器二次启动,这板子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是想赖钱,这种机子原本就是这样的。只是修之前他没注意,现在发觉了。

风扇停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也灭掉,等又自动转起来时,灯也亮起来,测电源绿线,风扇停时是高电平。确定主板有启动两次的设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二次启动,这板子没问题

风扇停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也灭掉,等又自动转起来时,灯也亮起来,测电源绿线,风扇停时是高电平。确定主板有启动两次的设计吗?

网友:
这板子没问题,看看键盘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775的话清COMS 4秒掉电又启动是正常的啊

网友:
775的好多板子都是这样的

网友:
在BIOS重设置把检测功能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停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也灭掉,等又自动转起来时,灯也亮起来,测电源绿线,风扇停时是高电平。确定主 ...

这是防止设置出错时的自我修功能,第一次是检测。通过后第二次就显示了。通不过就会不断循环。

网友:
以前遇到过 P35主板,都有这个毛病的,本人认为不是病态----
二次启动其实是INTEL主板的保护技术[也有人认为是破解INTEL倍频限制的副作用,自己判断吧],通电后,主板芯片首先测试电压是否稳定,然后再次正式启动,防止芯片被高压烧掉。有了这个技术后,CPU和显卡会更少地有烧坏可能,特别是CPU,配合INTEL原有的核心温控技术,基本上不太容易会烧掉。
网上收集来的---------一起学习引用:

P35、P43、P45主板频频重启为哪般?

探索主板启动的"熄火"之谜

现在很多使用P35、G35以及后续芯片组P43、P45的用户都遇到一件郁闷事,那就是开机时计算机先启动一下,然后电源关闭;等大约3~5秒之后,电源再次启动才能够正常开机。几乎市面上所有的(该系列)主板都无从幸免,这是主板故障?BIOS问题?又或者其它方面的原因呢?

寻根究源:问题出在Intel芯片组由于普通用 户对主板芯片组的工作过程 不是很了解,以至于各种猜 测在网络上漫天飞。实际上这种开机→断电→再启动的现象是Intel芯片组的一种复位启动模式,Intel把它叫做"Full Reset(全复位)"。当初Intel设计出这种复位功能,目的在于保护C PU正常工作,不会因为超频等原因意外损坏。全复位就是在某种特定条件下,由BI OS向南桥(ICH)里面的复位控制寄存器(RST_CNT)写入Full Re se t信息,系统就会把有关"断电"的信号延后3~5秒(正好对应主板"熄火"的时间),然后再自动加电。

芯片组的两种复位模式

Intel芯片组有2种复位模式,全复位(Full Reset)和热复位(Warm Reset)。全复位时RST#(复位信号)和PWROK(电源OK信号)都是低电平,而后者信号为低电平则意味着关闭电源供应器,就是我们看到的断电关机。热复位??是RST#变为低电平,PWROK依然是高电平,电源继续向主板供电,我们平时按Reset开关重新启动计算机就是热复位。从Intel的技术文档中,我们可以看到南桥(ICH芯片)中的复位控制寄存器(RST_CNT)掌管着复位控制权。复位控制寄存器有三个控制位:全复位控制位(bit3)、CP U复位控制位(bit2)和系统复位控制位(bit1),而且这三个控制位是互相关联的。当全复位控制位被写入"1"的时候,南桥便会将SLP_S3#和SLP_S4#拉低(Low)3~5秒,同时把CPU和System复位控制器也置为"1",完成全复位操作。

望闻问切:什么时候会出现"全复位"问题?

"全复位"问题出现与否主要取决于开机自检的情况,一般分为三种:

1.开机过程中发现北桥的F** Strapping值与 CPU不一致;

2.Memory的频率设置被修改;

3.具有两个(或以上)PCI-E x16插槽的主板,BIOS自动侦测第二块PCI-E显卡。

这三种情况中的任 何一种都可能触发全复位操作,下面我们就针对上面的三种情况联系实际给大家一个详细的解释。第一种情况,系统开机自检时需要侦测北桥中的FS B设置寄存器,并与CPU的实际FS B对比。如果用户通过BIOS对FS B进行超频,并将超频后的F**信息保存在北桥的F**设置寄存器中,系统就会检测到超频后的FS B数据与CPU自身的参数不符,触发全复位操作。第二种情况,系统开机自检时需要侦测北桥中的 RAM控制器寄存器,并与内存的缺省值 对比。很多用户在?FS B频率超频后,再通过修改"FS B∶Memory"分频选项来改变内存的工作频率,这个参数就保存在北桥的DRAM控制器寄存器中。在开机自检时,如果系统查到内存频率设置被修改,也会触发全复位操作。第三种情况则主要 出现在有双显卡插槽的主板上,系统为了侦测主板上是否存在第二块显卡而触发全复位操作。具体表现为接通电源后第一次开机时出现"熄火"现象,然后如果一直连220V市电的情况下,关机后再次开机则没有问题;如果拔掉电源线,再次开机时就会触发全复位操作。这个问题如果寻根 究底的话,是因为南北桥内 的所有硬件设置寄存器都是C MOS电路。C MOS电路的特点是断电后数据会被全部"清空":如果计算 机的电源一直连着220V市电,这些 寄存器可以靠电源的+5VS B来维持数据;如果拔掉电源,寄存器里面的数据就会被清空。再次?通电源开机时,系统就要检测CPU、内存、PCI-E显卡等参数 ,其中关于CPU与内存的参数可以直从BIOS保存的数据中调入;是否存在第二块PCI-E显卡,则只能通过全复位操作才能够侦测到。由此可以看出以上三者中的前两种情况是Intel为了保护硬件不受超频损坏而设计的, 这种全复位模式实际上在8系 列芯片组时期就有了。众所周知,以前Intel是不赞成超频的,虽然那时候Intel的芯片组也提供了FS B频率调功能,但当时大多数用 户 并没有 频(发烧友用户除外),更深层 的原因是那时候没有引入PC I-E总线,所以很少有用户在意全复位现象。发展到9系列芯片组之后 ,PCI-E总线得到广泛应用 ,超频活动也变得更加平民化;但这部分用户多集中在有经验的DIY玩家,所以即便看到全复位问题,也不是特别在意 。很多965主板上加入了超频失败自动恢复的技术,如果超频选项设置过高,系统会重复断电重启很多次,最后提示 "超频失败、FS B恢复默认值"——BIOS的这种设计其实就来源于Intel芯片组的全复位启动模式。大面积出现"熄火" 问题是在半年的时间内 由于P35、G35主板大量上市,并搭配很多价格便宜但是超频性能优秀的处理器(如E2140等)超频使用,全复位现象如野火春风般蔓延开来,用户对这个现象的疑惑和不满也因此越来越多。

照单抓药:全复位现象是否可以避免?

实际上通过适当修改BIOS或者硬件设计,就能够避开某些触发全复位操作的条件,当然这项工作需要由主板厂商来完成。现在 几乎所有的厂商都在想办法规避全复位现象, 但实现方法不尽相同,有些技术还属于商业机密 ,所以我们很难找到统一的" 灵丹妙药 "。从全复位的原理和产生条件来看,只能是针对某一种条件的全复位了全复位问题 ,所以在硬件设计上增加了超频硬 跳线。硬跳线的作用就是?F**频率锁定并写入北桥,开机时不再侦测从而避免全复位。这种方法虽然 ? 超频的频率锁定在266MH z/333M H z (外频),但对于一般用户 来说已经足够用了。以E2140为例,使用硬 件跳线超频时, 默认1.6G Hz频率 的处 理器会工作在2.13GHz/2.66GHz频率下。使用硬跳线的方 法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自动设置F **对内存的分频,让内存 工作在默认频率下并锁定,这样就 避免了因为调整内存频率 导致的全复位。 而一般BIOS的超频选项在提升F**的同时也会迫使内存频率 同步上升,如果超过内存极限就可 能造成系统不能启动等故障;但如果使用分频技术,全复位就在所难免了。与此 同时,P3 5 N e o 2-FR这块 主 板 采 用 了 双P C I- E显 卡 槽 的设计 ,第2个显 卡插 槽支 持PC I-E x4/x2。当B IOS中关于第二个插槽的默认设置为"AUT O"时,开机要自 动侦 测第2个显 卡槽 是否 有设备, 是"4X"的 还是"2X"的。这样关机后断开AC(交流)电源线,再 次 接通 时 会 出 现 全 复 位 现 象 。在不 超频 的情 况下 ,我 们把 第2个磁盘?构和磁头的位置V星P35 Neo2-FR主板V星P35 Neo2-FR主板BIOS中关于第二根PCI-E显卡插槽的设置选项问 题 作适 当 修改 , 以此来 尽 量避 免 ;完 全 彻底消 除 全复 位 目前 是 不可能的 ,除非In t e l更改芯片 组 设计 。

下面 就 以笔者 熟 悉的 微 星主 板 为例做一个简要?绍。

V星P35 N e o2-FR主 板(1.7版B I O S),工程 师 在设 计 时充 分 考虑了全复位问题 ,所以在硬件设计上增加了超频硬 跳线。硬跳线的作用就是?F **频率锁定并写入北桥,开机时不再侦 测从而避免全复位。这 种 方 法 虽 然 ? 超 频 的 频 率 锁 定在266MH z/333M H z (外频),...................

网友:
好多板子都是这样子的,板子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
从头查一遍待机条件

网友:
把风扇改下应该可以吧

网友:
把CPU风扇的智能控制脚(第4脚)去掉,让它开机就长转。有的客户就是“球经不懂”。

网友:
重新检查一遍

网友:
哇哦。学习了学习了。讯维上真是高手如云啊。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是正常的哦

网友:
有时候是显卡问题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是什么没跑过,显卡内存这些,檫一下cpu,还有就是你换mos管那里是不是还有点微短,把控制芯片给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