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MCP78主板加电一转即停故障

楼主(2014-04-18):
今修一块昂达MCP78主板,故障现象为:上电转一下就停,拔掉CPU供电就不会,接上去就会转一下就停,测CPU 核心供电的上下管无发现短路现象、测内存旁边的电容,发现有几个都是23欧的,以为是电容坏,拆了,再测,仍然是23欧、那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点评):
首先需要了解CPU供电的产生原理 查芯片工作条件 看PWM输出波形 正常输出 再查管子及反馈,楼主应该没有系统学习掌握 连芯片型号都没说 实难帮忙啊!内存23欧也可能正常啊!

网友(点评):
那内存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2014-07-14):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4-18):
换cpu供电芯片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短路

网友:
你强行上电会出供电不,这种很多缺少供电导致,查一下总线供电在掉电时是否有出。

网友:
难道修机子就是这样修得么...为什么都不许系统的学习一下呢..难道都和我一样没有时间?

网友:
桥虚焊了吧

网友:
不要上CPU,再测,拆了PWM芯片再测。

网友A:
换CPU了么。。今天我也碰到一块一样的。。刚开始故障和你说的一样。。后来试了几次。。换我的CPU没问题了。客户的也不掉电了但是不跑, 我觉得故障:CPU座,桥虚汗都可能

网友:
桥虚的可能性比较大,缺供电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了么。。今天我也碰到一块一样的。。刚开始故障和你说的一样。。后来试了几次。。换我的CPU没问题了。 ...

顶你,我也是这样想的.应该是CPU本身问题

网友:
12v4PIN插上。不装CPU试下。看下是不是CPU坏了,再换CPUIC .

网友(2014-07-14):
昂达的一般欠压也会出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