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5G31L没CPU供电输出

楼主(2014-04-18):
梅捷的SY-I5G31L主板没CPU主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A的,查12脚有1.2V电压供电,1脚EN有1V电压,就是没电压输出,怎么修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

网友A:
换个RT8802A试试  昨天我修了这主板

网友:
换过了,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好像第二脚没电压到,这个应该是南桥发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RT8802A试试  昨天我修了这主板

换过了,换了还是不行,第二脚没电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RT8802A试试  昨天我修了这主板

修好了,问题就是这个芯片搭配的小芯片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问题就是这个芯片搭配的小芯片的供电有问题

楼主,驱动芯片的问题?

网友C:
这个供电是8802+9605方式吧,8802和9605一起换吧,这个组合9605坏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供电是8802+9605方式吧,8802和9605一起换吧,这个组合9605坏的多。

8802+9605是这个组合,问题不是芯片的问题,是9605芯片的供电电容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802+9605是这个组合,问题不是芯片的问题,是9605芯片的供电电容短路了,

你意思是CPU供电电感对地短路了?先拆下管--9605---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意思是CPU供电电感对地短路了?先拆下管--9605---电容。

不是,是9605的供电电容短路了,造成9605没供电

网友(点评):
原来 是电容短路至没有电压

网友:
这个我也修过一个 电源芯片的 副芯片

网友(2014-07-08):
我手上有同样的板子同故障。还没修好。内存旁边的一个83T02官坏了。
   换上后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意思是CPU供电电感对地短路了?先拆下管--9605---电容。

BD-BH 这个小芯片是不是也爱坏。
   我把这个取掉之后不短路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