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19寸显示器白道干扰

楼主(2014-04-18):
AOC19寸显示器横向白道干扰,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机浮动的,。判断屏的问题,不知怎么修理。请高手指点。

网友:
屏坏了吧  是屏的问题 不用修了

网友:
不是固定的,是随机闪动出现。

网友A:
老弟,你没有点屏套件吗?12V变压器,通用版,高压板,按键板,屏线,这些     点屏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屏坏了     没必要修了

网友:
拆开把屏里面的那种软排线用烙铁+长条铜片加热一下;高压板替换一下。大概就这么多,不然就换屏吧

网友:
我遇到的和你的现象类似 但是没你的严重 最后是高压供电有干扰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弟,你没有点屏套件吗?12V变压器,通用版,高压板,按键板,屏线,这些     点屏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都确定是屏问题还点什么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确定是屏问题还点什么屏

是嘛 我看也像 哈哈

网友:
楼主这是想修么?应该修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确定是屏问题还点什么屏

哦,呵呵,没仔细看,AOC屏电路,有个小8脚贴片是通病,这款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