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M LE REV.1.02问题

楼主(2014-04-18):
华硕M4A88T-M LE REV.1.02板开机针5V,第一次加电风扇转下就掉电,然后开机一切正常,开关机都要正常,只要拨掉电源一地重新开机第一开不起,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先看看电池有没有电     如果有点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电池有没有电     如果有点刷下BIOS试试

直接放下电看看.

网友:
这个是5V双路供电电路串路,查双路供电控制的三极管和上拉的8.2K排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