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GC网吧智能版时钟很烫,北桥也烫,MOS也烫

楼主(2014-04-18):
两块七彩虹的主板,都是一样的,就时钟那里的电路有点点区别,一个没有总线电压,因为没有资料查不出来总线是从那里出来的,求个
撒
另外还有一块能正常跑码, 但时钟很烫啊,通电一分钟就很烫了,还有就是北桥也是,北桥下面的MOS管也一样,但比时钟要好不少,大概几分钟才会烫,求指点啊~~~~
资料

网友:
时钟IC换过,MOS也换过了,控制MOS的IC也换过,就差北桥没有换过了
郁闷这个主板都正常跑码亮机,郁闷 啊

网友:
昨天修一台 DELL 5VSB短路,都可以上电,南桥短的5VSB

网友:
没有人回答吗? 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