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进水机死机

楼主(2014-04-18):
接修 二修机 SL400  版号 ROCKY40/50    初始故障 不能引导系统   进BIOS后   F9 恢复工厂设置后  开机 停留在LOGO  一分多钟  然后提示 按F1更改时间  按F1后 死机   不再有反应 。   从论坛上下载了两个BIOS  都是开机内屏白屏  外接 花屏  但不死机     刷回原BIOS  故障依旧     请各位网友  支支招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吧

网友A:
有可能是BIOS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刷回原机BIOS 不花屏    就是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BIOS坏了,换个试试............

BIOS换了三个  两个迅维网上的  一个朋友的 前两个 内屏 黑屏 外屏  花屏   朋友的 直接  不显

网友:
请教一下,如果是显卡的问题会不会 出现 死机呢

网友B:
把光驱,硬盘都下了,再试试。光驱坏,硬盘有坏道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我修到一台T61i的机器,来的时候是进不了系统,在滚动条的时候死机,我给他换硬盘不死机了,用一会直接黑屏,加焊一下显卡好了,后来用他原来的硬盘进系统也正常使用

网友:
显卡没有问题 ,用原机BIOS显示正常,刷其他版本bios花屏 ,可能是bios版本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光驱,硬盘都下了,再试试。光驱坏,硬盘有坏道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已经操作过 故障依旧

网友:
找了个同行 修好了   后来问他   他说是华硕特有的一个电路  PCI复位电路故障  有个小电容坏掉了    有谁知道是个什么电路吗   特别好奇

网友:
USB口排出没?

网友:
怎么说呢,像这样的问题换屏,然后再检查主板,

网友:
屏调换过  故障依旧

网友:
咨询了下 同门师兄 说是有可能是PCI复位的 问题     华硕特有电路   可是我找不到   大家有知道的吗

网友:
进水机不好修!期待楼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