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cpu供电pwm芯片自举升压

楼主(2014-04-18):
请教:q1  c2 d1 是怎么配合来自举升压给boot脚的?

网友A:
呃 同样等待,还有谁能给讲下为嘛上下管要论流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呃 同样等待,还有谁能给讲下为嘛上下管要论流导通

轮流导通 这我知道:上管导通为了给电感和电容充电用来储能,下管导通是为了再电感和电容释放能量的时候提供回路,通过调整上管和下管的导通时间比例(专业术语占空比)来调整输出到cpu的电压值,所以我认为上下管的轮流导通主要是为了获得cpu所需要的电压。 如果同时导通的话就相当于12v直接接地,那就短路了会烧cpu和mos管。会同时截止(专业术语:死区,要想办法控制死区的时间,这样才能提高电能是使用效率,不至于浪费电)。

一般是用1个上管 2个下管来形成一相供电,因为上管导通时间短,下管导通时间长(因为cpu需要的电压一般1v左右,而输入的是12v,所以上管不能导通时间长,也就是占空比的问题),也就是说下管出力多,所以用2个下管分担下。

至于什么三端稳压器  运算+mos等供电方式,因为不能输入大电流,所以不适合cpu使用,而pwm+mos管+电感+电容能输入较大的电流,所以可以给cpu使用。

还有一个如果用多个管子做上管并联,不用下管的话,那输出电压就不能随心所欲的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轮流导通 这我知道:上管导通为了给电感和电容充电用来储能,下管导通是为了再电感和电容释放能量的时候 ...

哦原来这样啊,好像明白一点 感觉又有些模糊

网友C:
一:5V TO 12V(后面以5V做讲解)分2路:一路经过电阻R1给芯片提供工作电压;二路经过D1供芯片BOOT电压;
二:当UGATE为高电平时,Q1为Nmos,Vgs>0(G极电压为boot电压5V,S极为0V;Q1导通瞬间:C2与D1端相连的电压为5V,与Q1 S端链接为0V),Q1导通;当Q1导通时,S极电压升为19V,C2其时2边电压不能特变(及电容二端压差还必须是5V),其实C2与D1端链接的电压为19V+5V=24V,D1反向截止,芯片BOOT脚电压为24V持续为芯片提供BOOT电压,芯片内部通过GATE持续为导通Q1提供电压24V;
  当LGATE为高电平时,Q2为Nmos,Vgs>0(G极电压为24V,S极电压为0V);Q2导通瞬间,Q2 D极电压为0V,电容C2 二端压差不变 ,BOOT脚电压由5V通过D1提供,电感L1为储能器件,当Q2导通时,L1放电,以维持输出电压持续;
三: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
电流反馈:通过PHASE与地构成回路,侦测电流;
电压反馈:通过输出电压直接通过电阻分压反馈至FB端;
四:输出电压算法:
   Vout=19V*[Tlgate/(Tlgate+Tugate)】
Tlgate是Lgate为高电平的时间
Tugate是Ugate为高电平的时间
Tlgate+Tugate为一个上下Nmos管各导通一次的周期。

网友:
关于此类问题最好还是查看IC参数资料吧!至于“为什么……”属实常人不易回答准确,当初俺也是有那么多的为什么,现在明白了因为只有这样它才叫做RT9214;如同三极管发射结加正向电压,集电结加反向电压它才会导通一样,这就是电子知识的抽象所在,没有什么“为什么”。做为维修人员只要搞明白器件的外部工作条件即可,至于内部是如何工作的,那是设计人员的事儿了。不要钻牛角儿尖了朋友!业余条件下是很累的。当然如果你就是想搞个明白,那就得到某某地方去深造吧!如果你现在去英特尔学习CPU是如何造出来的,它肯定是不会告诉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5V TO 12V(后面以5V做讲解)分2路:一路经过电阻R1给芯片提供工作电压;二路经过D1供芯片BOOT电压;
...

1 请问Q1的d极接的是12v的cpu供电吧,怎么会导通后变成19v了?2 c2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但是什么造成c2接d1那端的电压为19+5的?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请问Q1的d极接的是12v的cpu供电吧,怎么会导通后变成19v了?2 c2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但是什么造成c2接d1 ...

1.一般的Vin是19V,有的是12V,你截图我没有看到多少电压,所以以19V做解答;
2.之前不是有5V吗,加上后端电压有0V特变成19V,为了保持压差不变,不就变成19V+5V了。

网友:
电路图完全就是文盲,学习中,谢谢

网友(2014-07-17):
我也想知道。最近修道一个没有12V的升压电路的问题,想知道下。

网友:
一看这个就知道能升压,我把这个当作生活常识,懒得去理解。

网友(2014-12-22):
理论知识太低,看不懂。

网友(2015-03-02):
看看我的分析,可以抛砖引玉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1922-1-1.html

网友(2015-11-10):
嗯,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网友(2016-11-07):
先囫囵吞枣吧,时间久了慢慢就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