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A用适配器掉电

楼主(2014-04-18):
联想昭阳E47A用适配器玩游戏掉电 单独用电池一切正常  版号DA0KL9MB6F1  原来AOD425 DS击穿 已更换 故障依旧 哪位能我点思路

看独显跑步跑分

网友:
掉电是维修当中 我最怕的 等待结果

网友A:
这个机器是不是双显卡的,如果是的话,在适配器状态应该是独立显卡,在电池模式可能是集显工作,在独立显卡状态游戏掉电,是不是显卡温度过高造成的!你可以在电源管理中设置始终在独立显卡状态试试!仅仅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不是双显卡的,如果是的话,在适配器状态应该是独立显卡,在电池模式可能是集显工作,在独立显卡 ...

温度都正常

网友B:
是不是AOD425 DS周围的电容有问题  换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AOD425 DS周围的电容有问题  换换试试

我又测了pq61 6脚电压 不对 定了个准备换上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温度高哦

网友:
芯片烧了、、有问题在好好看看和他相连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没图不好分析啊!...

网友:
这个不好说,的慢慢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不好分析啊!...

有图纸的。。。。。

网友:
这个PQ66是隔离保护电路里的么? 要是是的话,认真分析下就有结果了啊

网友:
换电源试试呢

网友:
你看看PQ59的第一脚是多少的,如果正常的话这个电压要比VA/VIN的电压高一点才是合适的额。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散热或者是CPU的供电不稳定造成的额!

网友:
把pq61换了 之后 6脚电压0.2几V 现在正常了 可还是掉电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