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 mlx rst常亮维修

楼主(2014-04-18):
ASUS P5G41T MLX 送修故障点不亮  上电发现RST灯常亮,测量无CPU电压。CPU IC=ASP0905   参考有关资料测量其三脚EN电压0.65v,电阻连接的另一端电压1.2v。怀疑IC问题加焊。焊后能正常一次,关了再开就故障依旧了。看来IC的问题不大。最大的可能就是VID,懒的去一个个测量,上台子焊U座。反复加电多次OK。(0905的3P实际测量是在上电的时候连接IC的电阻一端电压1.15v,等亮屏后就是0.7)

网友:
775座子太爱虚焊了,BGA温度上,下是不是一般在250度左右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