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液晶屏改液晶电视

楼主(2014-04-18):
不好意思图反了,有谁知道有没有能直接驱动这种液晶屏的万能液晶电视板(瀚宇彩晶液晶屏HSD150SX84-B05),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种屏线的好像没有哦

网友B:
屏线接口都不对怎么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接口都不对怎么改啊

用这个转接板可以吧?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线的好像没有哦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C:
这种接口的,改起来成本要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接口的,改起来成本要高一些,,

嗯,要加转接板

网友:
淘宝买个现成的直接安装了

网友:
买一个现成的电视板,输出信号直接是VGA信号,显示器即可做显示器又可做电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