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无德同行做手脚的华硕A8T 一台

楼主(2014-04-18):
型号:ASUS A8T
现象:待机0.018 按开关无反映
地点:安徽宿州
    如题客户送来机器,说在我们下面的灵璧县城没有修好的,拿来你看看还能不能修,结果机器现象就是上述一样,客户走后火速拆机,主板那在手上仔细观察一下,发现敌情,少了个8脚的东东,看图纸 原来是个稳压器,19V进3.3出来的,料版拆之,上去3脚还是1.2V,怎么回事,由于没有点位图,直接万用表跑一下线路把,其中有一个电阻上面被并上一个电容,没有丝印,我也不记得那个电阻了,用烙铁移掉,还发现ADJ脚的下啦分压电阻PR6407变成电容了,呵呵 找个10K电阻上去接电源,稳压器发烫,短路??直接断开接点PJP641 3.3V 出来了 ,那说明后级短啊 。。。。。查:在PJP641下面4个没有用到的接点被上家用锡对地连起来了,断开以后在把原来的JPJ641连接。接上电源待机0.04,看开关触发了跳变了,装上显卡版(此机独立显卡小板)开机显示了。大概10分钟左右完事。可是装完机器 不触发了有时候能上电到0.6,呵呵 又拆了一片发现C壳的绝缘纸呗拿下来了。哎,于是透明胶带取代之,装机开机OK。来张小照,此列说明上家技术不咋的,竟然做故障也这么低俗没有技术含量。鄙视!

网友:
不要这样说,,,万一第一家报价,客户不修呢,,,人家没换内存这些都不错了

网友:
估计客户很酸啊

网友:
无德说的有点不好吧!上家辛辛苦苦修好了,结果客户不同意修,这个给谁都很郁闷。

网友:
客户说的报价同意了,过两天去那机器,店家说却配件 修不好的。

网友A:
灵璧的哥们,一般都是 客户不愿意修,然后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灵璧的哥们,一般都是 客户不愿意修,然后拆的

哦  明白了 原来那客户这才是真正的无德之人啊  呵呵

网友C:
也许是无德客户吧,你收了多少银子?是不是跳楼价啊!够吃稀饭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明白了 原来那客户这才是真正的无德之人啊  呵呵

你在宿州什么地方做?    自己开开的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宿州什么地方做?    自己开开的店吗

加QQ号 可以聊聊啊 朋友

网友:
上家报价报高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无德客户吧,你收了多少银子?是不是跳楼价啊!够吃稀饭不。

同行 200块 ,要是客户自己来,最少3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QQ号 可以聊聊啊 朋友

你的是?加你

网友:
我的需要验证姓名 但是在坛子里不好透露啊 还是我加你好不?

网友D:
唉~!说真的。真正搞技术的都有多少呢?再者说这些可以用'你懂的’来描述所有行业~!不过总算机器修好了~!对于真正搞技术的人。这也是对自已价值的真正体现

网友:
改了几处应该是纯找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 200块 ,要是客户自己来,最少300

要是一修,这种机器我们能收150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说真的。真正搞技术的都有多少呢?再者说这些可以用'你懂的’来描述所有行业~!不过总算机器修好了~! ...

这话有深度 有内涵 有哲理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