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怪问题 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4-04-18):
如题直接上图       刷BIOS  清CMOS都一样  求解答

网友:
大神快来啊

网友A:
CMSO放电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SO放电应该可以解决

放电无果   还是一样

网友B:
进bios重新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bios重新设置.............

进不去啊   就只能按F1

网友:
是让你输入BIOS密码。

网友C:
最快的辦法就是到官網下載最新版本BIOS,重新用編程器燒錄過吧

网友:
楼主 主板好了 没有  分享一下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快的辦法就是到官網下載最新版本BIOS,重新用編程器燒錄過吧

刷了N个了 木用

网友:
内存频率不支持 换跟内存条试试。

网友:
换CPU,换内存试过么?

网友:
换一个BIOS芯片重新刷写,应该你的BIOS芯片没有写进去吧,不可能有密码,又不是DELL的主板

网友D:
哈哈,取下电池后,把32.768晶振也取下,然后装上,就没密码了

网友:
看有没有相同的主板BIOS互换下。我以前也遇到过。可是拿来的是两块。一个是要密码。一个是直接进系统的、如果能进系统。就把BIOS的块读出来。再刷好。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刷BIOS,换内存,上面有提示到内存测试功能。进COMS里面,关掉内存SPEED功能看看。  楼主,解决后,记得公布答案啊。

网友:
看显示的英文 似乎是:一个线程失败;CMOS检查有坏;CMOS日期时间没有设置。
仔细检查,可能软硬件都有一些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取下电池后,把32.768晶振也取下,然后装上,就没密码了

试了 没用啊。。。。。。。。

网友E:
找个bios来刷下,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个bios来刷下,用编程器刷

不行  一直都是用的编程器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