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R408的EC带不带 程序??

楼主(2014-04-18):
如题:请教三星R408的EC带不带 程序??接机器的时候充电芯片都烧糊了,还有几个MOS管,三极管,电阻,用了1上午的时间来搞,不短路了,待机没有出来,按时序图,P12.0V_ALW正常    P5.0V_ALW正常    P3.3V_MICOM正常    KBC3_RST有3.3    KBC3_CHKPWRSW有3.3V    KBC3_SUSPWRON无电压。

网友:
没有人换过这个吗?高手指点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