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380 G41主板图电路

楼主(2014-04-18):
求DELL 380 G41主板图电路  大神们贡献出来吧

网友:
这个图纸是找不到的

网友A:
什么问题 没准没帮助你一下

网友:
G31 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 没准没帮助你一下

唉  5VSB短路,能开机这个问题已经换新南桥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CPU的复位都出来了,还不跑马,供电也无问题,座子有问题,灯座两灯不亮,加旱也OK了,灯全亮还是不跑  时钟都也正常  BIOS程序找半天都是错的 没找到

网友B:
哥们
我只有HP G42的看能不能幫到你
收到说一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
我只有HP G42的看能不能幫到你
收到说一声

收到了兄弟。上次我发给你的收到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到了兄弟。上次我发给你的收到没?

收到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