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F显卡故障---加焊维修OK

楼主(2014-04-18):
故障描述:正常使用 黑屏了 风扇转  黑屏
维修过程:去除电池 上可调电源  待机0.01  正常  触发后 可以到1.8 2A  再跳回  1.6A  不动
                这个忘记截图了  先到群里问下  大家给的建议是BIOS或是显卡   不过之前欧阳班长
                指导我维修过 HP6515b 是笔记本CPU故障 害我干了 北桥  先更换个笔记本CPU
                故障差不多      开启热风枪  等预热ok  加焊下   开机了   给客户报价 220
                最终200  上BGA   连续加热了 30秒才动了  再清洁  装机  鲁大师测试温度  65左右
                维修结束
维修技巧总结:
               1.BGA无铅的
               2.我在显卡上面加了一个铜片
               3.BGA无法拉的  只能顶   有个师弟说  两个拉  两个顶

网友:
不知道  為什麼 不能上传附件

网友:
附上拍的照片

网友:
这 机子的 散热器 搞不懂怎么那样设计,散热非常垃圾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修了N台了,现在 都不修了

网友:
好吧,同学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修了N台了,现在 都不修了

这个加焊多久 会返修呀   请指点下经验

网友B:
这种机子,楼主就不要高兴太早,高兴早了会生女子。你们保多久啊?

网友C:
通病机,楼主别太开心了,夏天来了

网友:
楼主的相机该换个好点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机,楼主别太开心了,夏天来了

伤心呀  不过先赚到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子,楼主就不要高兴太早,高兴早了会生女子。你们保多久啊?

一个月质保

网友:
就搞得显卡高兴毛

网友:
  开启热风枪  等预热ok  加焊下   开机了,楼主用风枪加焊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