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以前制作的轻便BGA加焊台

楼主(2014-04-18):
电脑电源外壳,预热650W发热砖,由C700温控仪控制,上风枪8205热风枪,由828D温控板改装来控制。

网友:
下面能加热吗?

网友A:
牛人,这个实用性怎么样

网友:
我现在用的还是那个自己做的BGA  我做的是三温区,,还挺好用的,,换南北桥,显卡,没问题

网友B:
高手在明见,楼主是牛人,我们还是乖乖掏钱买别人制作生产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手在明见,楼主是牛人,我们还是乖乖掏钱买别人制作生产的吧

对了,三哥,你用的BGA是啥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了,三哥,你用的BGA是啥型号?

迅维360,09年左右买的吧,

网友:
现在三温区的BGA也很便宜,何必这么劳神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360,09年左右买的吧,

准备入手260,在260跟360中纠结

网友:
260和360这两款比较的话,360卖的要多,也是我们主打系列,预热面是最大的,也带有激光定位灯,使用的零部件都是最好的,可以多考虑一下360这款,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感谢支持

网友D:
k看起来好麻烦呀
楼主卖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k看起来好麻烦呀
楼主卖不?

业余维修用的就不卖了,卖相也不好,基本上都是把桥焊下来再植有铅的焊回去(这种焊台焊无铅的风险高),焊前预热15分钟,焊接成功率有90左右(因为维修少所以成功率高),购买成本用了2百多,其它零件焊接自己和公司都有,8205风枪65元,发热砖+2条K线50元,858D温控板35元,C700温控仪57,3W LED灯头+软管14.8元,航空插头2个6元。

网友:
下面预热,烤板时130度,焊接时190-200度,上风口在220-24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人,这个实用性怎么样

就是有好过没有,至少看见花屏的显卡,单桥的主板能焊焊,焊笔记本主板也没问题。

网友:
真是牛人佩服佩服

网友:
这样返修率应该不高

网友(2014-05-27):
全是手动调温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三哥,你用的BGA是啥型号?

楼主可加我QQ:1936483068  买BGA返修台时可以为你推荐合适的

网友:
还是买一个吧 用着方便也不算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