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B-A2G+复位灯一直亮不跑码

楼主(2014-04-18):
映泰NF520B-A2G+复位灯一直亮不跑码 查复位针电压3.3V 跑线进单桥 刷CMOS无果。测CPU供电MOS管1.2V 后查电源没有正常输入PG 电源管理IC FP6321 的8脚无输出,直接用RT9214代换 修好了主板。

网友:
支持发贴!楼主对各电源芯片还是很了解的,应该是老手了吧

网友:
顶一个,希望楼主多发帖

网友:
FP6321是什么供电?

网友:
那不是CPU供电吧!

网友:
感觉楼主修板有点乱喔

网友A:
复位灯一直亮是不是表示没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灯一直亮是不是表示没有复位

是的 最少说明PCI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