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飞思卡尔,PowerPC嵌入式CPU,怎么烧录

楼主(2014-04-18):
有块板子CPU MPC5200有问题,购买了一块新片换上去无法启动,查了datasheet,CPU不含存储器。焊回原来的CPU,又能启动,但有故障。
cpu

网友:
如果要烧录就一定有代码或数据,并有存放的地方。
如果是没程序的,换了一片不能启动,也可能是Cpu id 变化了?程序有保护?

网友:
不会是MCU?呵呵,工控行业水太深,望资深专家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