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戴尔2007FPB黑屏

楼主(2014-04-18):
现在的症状是。开始两个小时黑屏一次。慢慢的一分钟一次。症状就跟从起一样。开关指示灯和图像一起跟着从起。而且还是自动从启。最后慢慢就起不来了。拆开后发现一共四块板,高压板,解压板,电源板,驱动板。谁修过这种问题,通病是什么呢

网友:
1把开关拔掉试机,看是否还有你的问题,2黑屏时测ON/OFF是不是无电压,如果是把驱动板的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这种显示器通病是电压转换板

网友:
换 电源板和驱动板试试

网友A:
已经解决了。272的问题,找不到一样,换了个362,完美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272的问题,找不到一样,换了个362,完美修复

有一台故障一样的  弱弱的问下272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台故障一样的  弱弱的问下272是什么

有块解压板,封胶的地方 把胶去掉 有个272的电阻  测下 如果是好的  就加焊下  这是通病  换掉就好了

网友:
戴尔2210HC也是类似的故障 冷启动没问题, 开一段时间就自己黑屏电源指示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