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掉电

楼主(2014-04-18):
一台联想Y460 开机每次显示LOGO然后掉电。偶尔又不掉电。    还一台V460开机进系统掉电重启,有时候进系统很正常但过会死机。 两台CPU我都换过。掉电的比较棘手。望各位帮我分析下。

网友A:
查下,CPU供电的铁壳管子,        这两个机型都有这个通病

网友:
管子如果有变色,的话很有可能坏了,,,取下来一看就知道

网友B:
兄弟,你的解决了没有,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准备下载个BIOS试试。

网友:
是的 注重查下CPU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解决了没有,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准备下载个BIOS试试。

正在弄哦,你的啥情况

网友:
Y460显卡是有个小板吗?有的话把上面的电感加焊一下 我遇到过 忘记是那个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CPU供电的铁壳管子,        这两个机型都有这个通病

V460铁壳子管子是可能性比较大的。Y460没有铁壳子的。

网友:
我也遇见台V460死机的

网友(2014-07-21):
南桥的可能性大,我原先换过显卡,刷过bios都不行,最后搞得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