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盘是有问题吧

楼主(2014-04-18):
用WDR5.3

网友(点评):
鎬芐 SMART 學弟

网友:
  这是另一片硬盘

网友:
高手帮忙看一下,

网友:
明显是硬盘问题嘛。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HMDD检查一下就好了嘛

网友:
早查了, 都进不进系统

网友:
WDR如何知道是不是固件坏?如何查

网友:
是固件的问题吗?如果是,如何办哦, 没思路

网友A:
似乎没有正常检测到盘吧
硬盘肯定是有问题了,固件有问题或者有坏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似乎没有正常检测到盘吧
硬盘肯定是有问题了,固件有问题或者有坏道

检测到盘了,有坏道,,是不是固件的原因,如何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到盘了,有坏道,,是不是固件的原因,如何检测,,,,

在固件操作界面,有检测所有ID模块的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