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康柏321 维修一列

楼主(2014-04-18):
HP 321
故障:开机屏闪,几秒后有显示无背光,或者直接开机无显示。显示后键盘不好用
思路:没碰到过此故障所以修哪算哪
过程:拆机,裸板测试,VGA外接好用,内屏故障依旧,抓来图纸找到屏接口

开机无显示时,抓了下35脚LVDS_DDC_DATA,有波。显卡问题不大,单独测了下屏,屏也没问题,怀疑屏线,找屏线替换故障依旧。所以问题还是在主板上。
开机有显示无背光,测了下13脚电压为0,向上追U3000第1脚0V,第2脚为高电平3.3V。 为了快速判断故障,直接将U3000去掉短接第2,4脚,上电。
显示正常,可进系统,不过键盘有时能用,有时又没反应,替换键盘测试故障依旧
接茬翻图纸

打了下键盘接口对地,一切正常,27,28,29电压也3.3V , KBD17_ID#此信号接不接键盘都为高,键盘能用的时候也为高,所以暂且不管它,接着查EC工作条件

测试EC 第40,41,42 电压分别为3.3,  3.3, 0.8V 正常。35,36脚为触摸板接口,接触摸板测试,也无反应,确定问题出在EC上,因为没有确切思路,所以先测一下EC工作条件,后来发现只有 LID_SW#_3 休眠信号电压为2.2V不正常,此信号在修屏不亮时电压也为0V

与LID_SW#_3相连的原件有 EC,南桥,屏接口背光开启原件U3000,以及开关板上的休眠开关
裸板时并未装开关板,装上开关板后故障依旧LID_SW#_3 电压仍为2.2V。

LID_SW#_3正常电压应为3.3V 与LID_SW#_3相连的U3000已拿掉排除是它拉低了电压,又将EC第64脚 R319断开,测试2脚为2.2V 第1脚为0V。

也就说LID_SW#_3 没有电压,原来的2.2V是EC内部拉高的。LID_SW#_3  电压是开关板上+V3A_SW经过100K电阻R9004上拉提供的,将U9000拆掉,测试R9004已开路,将此电阻替换掉。
再次开机测试键盘,触摸板正常 。到此此机修复

网友A:
高手,看着维修过程流口水。顺便问一下你那个搜索LID用什么搜索的啊,那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看着维修过程流口水。顺便问一下你那个搜索LID用什么搜索的啊,那么牛

........PDF自带搜索

网友:
LID_SW#_3是什么信号

网友B:
遇见键盘不能用的 我都不知道去查什么信号  看了楼主这个贴之后 知道了 英业达 改要测的信号了哈哈,!键盘不能会跟 LID有关系吗第一次见、。

网友C:
才知道LID信号不正常还会导致键盘失灵,谢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才知道LID信号不正常还会导致键盘失灵,谢谢分享

LID 应该不会影响 键盘使用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D 应该不会影响 键盘使用吧 ~?

楼主的不就是吗

网友:
LID休眠会导致不开机听说过,跟键盘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见键盘不能用的 我都不知道去查什么信号  看了楼主这个贴之后 知道了 英业达 改要测的信号了哈哈,!键盘 ...

我也第一次碰到这样故障,所以才会写下来共享给大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ID 应该不会影响 键盘使用吧 ~?

LID工作电压为3.3V 此机的LID上拉电压由开关板上的上拉电阻提供,不装开关板开机,所以没有上拉电压,但EC内部会将电压拉到2.2V  所以高电平开机,但工作电压不 正常,某些功能也就不正常,一开始我也没想到LID会造成键盘不能用,但这次就碰到了,所以很多知识不能学死了,容易钻牛角尖

网友:
没有想到一个LID_SW#_3 信号引起这么多的问题,以后得注意这个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LID工作电压为3.3V 此机的LID上拉电压由开关板上的上拉电阻提供,不装开关板开机,所以没有上拉电压,但E ...

这样解释  懂了些

网友:
帮你把帖子顶一下顶到第一页让更多人看 ,哈哈 真的有营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