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所有U口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4-04-18):
接到客户一台CQ42 I3 独立本。说U口不能用。 用电池不开机。适配器可以。 测量三个U口 中间两根数据线  阻值正常。  开机再测供电5V 正常。心想难道是BIOS的问题吗。 先刷一遍再说。 拆机发现是双BIOS的。 论坛里找了个BIOS 刷上去 问题依旧。 这下不好搞了。 一般不愿意动桥。不过也没办法了。 给客户报了风险。 客户同意了。  上BGA....此处省略N字。弄好后。怀着忐忑的心情 上电开机。 0.09掉了。 我擦。 不是吧。。。  又开一次。 电流刷刷上去了。亮了。进到系统 插上U盘 一个样。 心想这能是哪的事啊。论坛里又看了看 说南桥USB模块需要一个供电。 但是感觉这个出问题的几率太小了吧。仔细观察一下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U口附近有个小8脚芯片,上面有点鼓包啊。不对啊。 这是什么玩意呢。找个图纸仔细看看吧。 上图

原来是U口的供电。是由+5VPCU转换而来。 难道是电压问题吗。 于是待机下测2脚5.11V。8脚5.11V。8脚有0.01的电压波动。肯定是管子坏了带不起来了。于是又插上U盘 测8脚  成3.6V了。看来就是他。 啥也不说了。2脚8脚飞线,完毕,直接插上我的金士顿U盘。开机,亮了,U盘的灯也正常的闪了起来。有反应了。再测U口供电正常。维修完毕。 看来不细心不行啊。拿表简单的测了下供电是不行了。动了BIOS,又动了桥。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绕了一圈。早点仔细测测 飞根线,能省不少功夫。总之还是得细心啊。

网友:
先在知道也不迟,经验都是累计的!

网友:
还是得从最简单的下手,动桥是最后步奏!
长见识了

网友:
usb给供电那个芯片是5v给你USB的

网友:
你不是说 之前测量 USB有 5V的吗

(8脚有0.01的电压波动。肯定是管子坏了带不起来了。于是又插上U盘 测8脚 成3.6V了) 楼主他说插上会拉低,小芯片鼓包,是芯片坏了带不起负载

网友:
这个芯片会引起三个U口都不能用?不太可能吧。最多两个吧。

网友(点评):
电流有2A,应该是3个的

网友:
待机下 USB  就可以用了~~

网友:
楼主走了好大的弯路啊!

网友:
楼主最终还是搞定了

网友:
usb给供电那个芯片是5v给你USB的...

网友:
楼主的机器 我看怎么像进水的啊 呵呵

网友A:
楼主你用酒精擦板了吗?有白色痕迹,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酒精擦板了吗?有白色痕迹,进水了?

明显是灰尘

网友:
居然都部测下电压

网友:
经验都是累计的!

网友:
U口供电的确不能忽略

网友:
楼主走的弯路好长呀,疏忽了周围供电了吧

网友:
修这种机器不要盲目的搞桥,要先考虑软件,再拆机器看硬件。特别是USB供电芯片的电压,还有2个信号的对地阻值,切记。

网友:
做维修细心很重要。。

网友:
是不是雷打的啊   把网卡起了  换南桥试试

网友:
编辑太差了,且不说你的维修思路,开头来了个电池不能开,帖子完了,没写电池不能开机的解决方案。
   所有USB口不能用,首先肯定要裸板测电压,插上USB设备再测一次的。你这样子我感觉你很盲目的就干了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