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630花屏

楼主(2014-04-18):
本子开机灯正常亮,屏幕没显示 ,但是外接显示器就能显示,不过是花屏
请问这是什么那里的问题?

这是不接外屏,屏是黑的。
按FN+F8切换到原来的笔记本的屏,什么东西也没显示。
这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A:
先做下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先看显卡如果不是显卡重点看显存供电  什么的  如果信号供电正常 直接换显存 (或者重直球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B:
这个机器显卡本来就很容易出问题,先干了在说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显卡本来就很容易出问题,先干了在说把

我不会芯片维修
在taobao上查了下这个机器的主板,带显卡也就100块。(本地要修的话最少350!)想想还是算了,想了一下还不如在掏块主板换上。
请教下,那种主板带显卡的换上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做下显卡试试

哦,不会维修啊
.
我在淘宝上查了下,这个机器的主板连显卡一体 总共才100块。 用这种主板行不行?

网友:
问题是简单   你这个情况就悲剧了啊

网友B:
有BGA吗 先加焊 不行再丛植球 ,这机器都是通病了都

网友D:
这种情况一看就知道是显卡  你加悍一下试试  不行就丛植

网友:
板才那么便宜,直接换板,还弄什么显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BGA吗 先加焊 不行再丛植球 ,这机器都是通病了都

没有哦
就算有也不会搞

我意思是重新买块主板,装上,应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吧?
我们县上没有修这个的地方。
就算有价格也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一看就知道是显卡  你加悍一下试试  不行就丛植

问题是我不是专业维修的

网友: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不会维修啊
.
我在淘宝上查了下,这个机器的主板连显卡一体 总共才100块。 用这种主板行不 ...

那不能要的

网友:
换屏试试,看看怎么样

网友:
D630 通病。显卡。

网友:
显卡本身的问题吧,试试

网友:
吹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我不是专业维修的

那你意思你那连BGA焊台都没有??

网友:
这个显卡 他们说吹下,修好后 以后应该不会在出现这种问题了吧?
还有说重植的,那种方法可以彻底解决这个?

网友:
显卡问题。。自已动手能力强就自已加焊试下。。不行就去做BGA

网友E:
100淘得到个屁的主板  你是那里的拿过来我帮你修好了150给你算  包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不会维修啊
.
我在淘宝上查了下,这个机器的主板连显卡一体 总共才100块。 用这种主板行不 ...

100的板  恐怕卡不是改良的   还是会坏的

网友: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换显卡。换改良的。631  或者。7200 。要看你那个用的是什么显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00淘得到个屁的主板  你是那里的拿过来我帮你修好了150给你算  包修好

这个主板貌似不贵吧。100元应该可以买得到

网友:
直接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主板貌似不贵吧。100元应该可以买得到

那一你去买吧

网友:
BGA 做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是通病。

网友:
楼主找个专业的地方修去吧 淘宝的主板没一个能用住的 换个改良显卡也就三百来块 何必自己折腾呢 这里是技术区 告诉你也不会修啊

网友:
这个机子的确显卡坏得多  这个显卡是要区分改良和非改良的   改良的还分黑胶 和白胶的   你那100多块钱的肯定是非改良的

网友:
dell   620    630   通病显卡  加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不妨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主板貌似不贵吧。100元应该可以买得到

最后和TB商家162 连C壳
他说显卡是改良过的
不知道是不是改良过的,我把图发上来,大家帮忙看看。。。这张是原机的

下面这个是商家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