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示波器怎么接地方便

楼主(2014-04-18):
一定要用夹子 夹主板一下吗
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的地线越短越好
我都是夹在地线上的 找个靠经地方焊一截线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用夹子最方便……

网友:
就是线有点 略短。。。

网友:
自己找个废线改一下就行了。夹子还是比较方便吧。

网友:
可以直接接在可调电源的负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