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2000dm001线路板找不到信息,固件CC49

楼主(2014-04-18):
罗老师帮忙判断故障
1.我描述:我两块st2000dm001,两块都只单检测板子,一块找到板子信息等于板子好的,另一块找不到板子信息电脑开机卡在sata-auto-detected等于板子坏了,所以希望店家找块好版子100664987 REV A这样我换硬盘BIOS芯片后才有希望修好
2.我追问:谁能保证不是电路板上哪个元件坏了才导致读不出硬盘固件信息,所以才想买块好版换故障板BIOS芯片上去看下有无希望修好,请问店家很懂修硬盘对吗?,这么判定我这方法不能修好
3.我估计:我猜这步不行后,才算是盘内问题,不做这步还真不好判断到底那边问题,店家总不能断了我的希望对吗?
4.我检测法:是不是故障盘线路板坏了,我后面用好盘线路板检测好坏两块硬盘体在电脑BIOS里都有信息,用替换法确定线路板坏了对吗?

5.显示信息:好盘线路板检测故障盘因为芯片固件不一样所以好线路板装在故障盘上显示容量0mb固件号也不同,
6.店家回答:是的,你可以把BIOS芯片换过去试试
7.店家问:那是得换板才知道是不是盘体坏了的,你现在那个不可以确定的板电机会转不,会转基本都不是板坏,都是盘体坏了
8.我回答:这样啊,谁能保证不是电路板上哪个元件坏了才导致读不出硬盘固件信息,所以我才想买块好板换故障板BIOS芯片上去看下有无希望修好,请问店家很懂修硬盘对吗?这么判定我这方法不能修好,我后面用好盘线路板检测好坏两块硬盘体电脑BIOS里都有信息,反过来用故障盘线路板检测好坏两块硬盘体电脑BIOS里都无信息只会卡在电脑开机界面sata-auto-detected,用替换法确定故障盘电路板坏了对吗?
9.小弟只是如实描述电脑上检测出的信息告诉给大家,罗老师有什么不懂疑问吗?

网友:
先要确保电路板好了,才能检测盘体。
硬盘通电能转,并不能保证电路板是好的。

网友A:
一般店家不会和你这么多废话的。有能力修的直接报价给你修了,没能力的也不会给你换电路板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店家不会和你这么多废话的。有能力修的直接报价给你修了,没能力的也不会给你换电路板试的。

店家寄过来的板跟我故障盘的坏板一样毛病,我用替换法检测出是坏板,我用st2000dm001好板接上好盘坏盘直接电脑开机认板,店家到底有没有st2000dm001好板?不用管板子编号只要电脑开机能认板我才敢换硬盘bios啊

网友:
硬盘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