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本硬盘,用WDR软件不知道怎么搞完后就成了250G啦 ...
WD500G本硬盘,用WDR软件不知道怎么搞完后就成了250G啦,开机还卡响,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4-04-18):
WD500G本硬盘,用WDR软件不知道怎么搞完后就成了250G啦,开机还卡响,请高手指教
硬盘

网友:
重新分区试试看了

网友:
把原来备份的固件写回来。

网友:
如果,忘记备份了,就找相同BIOS版本(微码),相同家族的固件,修复损坏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