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25E的ACIN偏低!

楼主(2014-04-18):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SL400,无待机,查看保护隔离没过,查到MAX8725E.一脚DCIN有19V,二脚LDO是0V,三脚ACIN只有0.5V,四脚REF是0V,根据芯片工作条件DCIN-ACIN-LDO-REF,DCN正常,但ACIN不正常,正常应该要大于2.048V才行,两个分压电阻阻值正常,取下芯片量ACIN正常了,换个芯片后,ACIN还是0.5V,后续换了五个,ACIN一直起不来,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了。在这里想问各位,MAX8725E哪个脚不正常可以拉低ACIN。

网友:
这个应该查线性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
你附一个图啊 不然 不好帮助你

网友:
是不是这两个分压电阻空焊了,带不起负载。

网友:
前面我说错了,MAX8725E的工作条件是这样的DCIN-LDO-ACIN-REF-ACOK。我接着查LDO,查了PDF才知道DCIN进入芯片后,LDO就会出5.4V电压,但我换了几个芯片LDO就是出不来,只有0.5V,把LDO相连的元器件都拆了,我想问有什么原因会造成不出LDO。(我用风枪400度吹上芯片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芯片坏了呀。在查查外围电路

网友:
外部给芯片的3.3伏基准电压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