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60笔记本 开机提示输入密码

楼主(2014-04-18):
NEC E660
笔记本
开机提示输入密码
主板的密码。 是这是这款机 主板原来就是有密码的 拆电池也没有消去。
请各位指点指点!!!
笔记本

网友:
你看下屏幕的左上角有没有什么图标 有的是硬盘 有的是主板 你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密码吧, 主板密码刷BIOS能刷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