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开关电源PP350通病,遥控开机的哦

楼主(2014-04-18):
      没发帖子了,发个七喜遥控开机电源PP350AF通病吧,修了几个,通常故障是有时可以用有时不行,上机测试为+5VSB电压低,低于3.8V就不能开机了,空载通电测试+5VSB是缓慢升高5V。

       拆开目测,副电源是由SG6848 和2N60构成,+5VSB对地放电的电阻10多欧那个,把板子快烤焦了,建议换一个50~100欧姆2W电阻。

       废话不说了,经过代换测试,故障还是一样,其实常识往往迷惑了你的眼睛,根本故障是那个与2N60相连的保险电阻1.5欧电阻作怪,SG6848的PDF上是4.7殴,所以以为1.5欧是不会有问题的,现在把电阻改成0.5欧后在,一切正常了。

       希望大家少走点弯路吧

网友:
精彩!赞一个,学习了.

网友A:
过流检测电阻,官方手册是4.7欧姆的,应该用1.5欧姆问题不大的啊。为何用0.5欧姆可以,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流检测电阻,官方手册是4.7欧姆的,应该用1.5欧姆问题不大的啊。为何用0.5欧姆可以,搞不懂

怀疑是高频变压器磁芯变质磁通量减少导致的,所以必须减少4.7欧姆电阻阻值,提高电流,达到必须的磁通量

网友:
真是高手啊!!连磁通量减少都能搞明白。。。。。。。。。顶礼、膜拜!

网友:
以前我就是在七喜售后做。都是垃极产品

网友:
楼主修电源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磁通量是个什么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