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4-04-18):
本人手上有块技嘉GA EG31M S2板,有显跑C1,请问各位大神,它是过不了u还是内存?因为我插了喇叭,个人感觉过不了u,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排除BIOS和座子接触问题,那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A: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SPD电压  负载电压都有没有  换内存 或者不插内存看看跑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SPD电压  负载电压都有没有  换内存 或者不插内存看看跑什么。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有,不插内存的话也跑C1,所以怀疑是跑不过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