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新手求助 sonyEA笔记本屏幕异常 师傅们请进

楼主(2014-04-18):
现在还在念大学,将来有很强烈的从事维修这方面的欲望的,手艺不精,希望各位师傅不吝赐教。
自己拆过笔记本清灰的,但也碰什么排线啊,而且这个问题不是拆开笔记本后立即有的,而且自己也尝试排除法这个问题进入bios也是有的能说明基本上和系统能够无关吗?
更比较奇特的是这个问题出现后过个三五分钟屏幕会稍微亮一下就恢复正常
所以我想请问有经验的大神们支支招,谢谢
同学有说是温度问题?自己也想过家里以前电视阴雨天就不正常放一会儿就好了,原理类似吗?
万分感谢

网友:
明显是LED背光有灯株没亮起才是这个样子

网友A:
LED背光问题 搞不好你的屏上面的升压电路有故障

网友:
LED背光有问题,应该是屏幕带的背光电路。

网友:
拆屏把LED软排线擦擦

网友(点评):
恩,我来试试,谢谢解答,要是能解决就好了,就怕什么硬故障,比如老化什么的

网友:
其实本子用了3年换块屏幕心有不甘呢,还有师傅多给给高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背光问题 搞不好你的屏上面的升压电路有故障

按您说的升压电路故障的话解决方法有吗?还是很复杂?谢谢解答

网友:
LED条或升压电路有故障。

网友:
LED灯有问题,不想花大多钱可以换个LED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