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993s液晶显示器 用半个多小时花屏

楼主(2014-04-18):
aoc993s液晶显示器 用半个多小时闪动花屏,闪动花屏继续用等不了多久又正常,这样反复正常不正常循环 ,用到最后全花屏了 ,用万用板驱动一套试了屏问题一样,现在只能确定是屏和屏电路了,请有修好这种现象的朋友指导下思路

网友:
检查逻辑板的时序控制芯片与栅源驱动产生的的各个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是屏的问题  点屏 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遇到了几块这样的问题没有解决好

网友:
屏的问题就不好修了。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中

付吕剑武 -4 严禁灌水

网友:
看看是不是京东方的屏,是的话告诉我一声,或许我能帮到你,如果真的是那么屏电路的VGH到屏的集成芯片有问题需要飞线

网友:
屏板上面有芯片不良了。 先一个一个弄了。 如先换主芯片。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看下屏上心片有很热的吗。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