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2g HM65芯片组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4-04-18):
同行送来的板子,说是没cpu供电。接上可调电源,自动触发,电流到0.3左右就掉了,会反复上电。用万用表量各大电感,发现上电瞬间除了cpu电压,其他都出来了。Cpu供电芯片是isl9583123vin19v7vr_on在上电瞬间有3.3v。在参考了饼哥关于hm65搭配isl95831的研究帖之后,果断摘下cpu,去掉供电芯片24PROG1连接的电阻PR4239,再次接上电源,果然在上电瞬间捕捉到了cpu供电电感上出了1.1v,说明PWM部分工作正常。补回电阻。

既然如此,根据时序往前推,是桥发出PROCPWRGDcpucpu再发出svid给供电芯片,然后才出电压。
直奔PROCPWRGD信号。

桥的这个信号出来后名字为H_CPUPWRGD,去了三个地方。一路去了温控电路,因电阻没装,无视。第二路是测试点,第三路到cpu

经测量,上电的时候R5032脚上始终是低电平。从附近借了个3.3v飞线过去,发现会被拉低。好吧,我就知道没这么简单。这时就开始怀疑PCH和桥BIOS。先从简单的入手,把BIOS刷了,装回,上电,故障依旧。示波器BIOS1256脚,均无波形。再打PCH25M晶振,有波形。但仔细波形,一个周期居然有700us左右,掐指一算,不对啊,这频率都比32.768k还低了。料板上找个晶振换上,再量,一个周期40ns左右,嗯,正常了。
可是cpu供电依旧不出。
还能干嘛呢,果断上手术台,把HM65摘了,换个新的。冷却后上电,涛声依旧啊我的天,心理凉了半截。无奈中再次打BIOS1256脚波形,都是直直的一条线,3.3v.......根本没有动作。
把板子翻来覆去想了十分钟。桥是新的,坏的可能性很小,上BGA做坏的可能性也不大。BIOS芯片是板子上原来的,而且刷的过程中每一步都没报错,每个脚都确认焊好。那为什么没波形呢?难道......断线了?迟疑中先查BIOS芯片5脚,PCHBIOS的输入脚SPI_SI_R

此信号由桥发出,经过电阻R2110BIOS5脚。经测量,BIOS5脚到电阻正常,电阻阻值也正常,电阻到桥的线路没法量,先不管。
再看BIOS1脚片选。

桥发出片选,经电阻R2109BIOS。经测量,电阻1脚和BIOS1脚都有3.3v,但是,蜂鸣档接这两个点,竟然真的不通。太坑了吧。果断飞线,上电,电流欢畅地跳了起来。外接一看,亮机了。
中午客户来把板子取走,想量的信号都没来得及。其实就想验证一下,PROCPWRGD到底是不是在svid之前。
PsBIOS的片选我之前也打过波形,因为机子自动上电,插电的那一下电流干扰导致想测这个信号比较困难,没到走投无路我也不会怀疑它。另外感觉25M晶振可能不需要换,虽然量的波形不对。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说明原先的桥也没问题,

网友:
机子是进水的吗

网友:
好清晰的思路,长见识了

网友:
我也想这样修机子 求干货

网友:
楼主好厉害,什么时候才有楼主那种水平呢,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水平太低了。看都看不懂。哎。还得加紧学习哦。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桥先读取BIOS,再发出PROCPWRGD到CPU,然后CPU发出SVID出CPU供电。PROCPWRGD是在svid之前的。

网友:
很细致,只是我没看懂

网友:
HM系列芯片组,cpU供电不出,真的不好修。。

网友:
今晚也收到一台 ACER 4752  JE40 HM65 集成,自动加电电流在 0.2 左右来回掉电重启
取掉ISL95831 24脚电阻,开机电流在 0.6 . CPU电压1.1V 正常。  借鉴楼主的思路,测BIOS 的 1 2 7 8 脚有3.3V ,没有断线。
明天用示波器测试看看
,。 LZ 觉得HM65有没有可能坏了。
QQ 微信;387974184

网友(2014-07-23):
楼主功力深厚啊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哦,朋友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我的是没有南桥BIOS 别的都跟楼主的一样

网友:
又学到新的东西,BIOS影响的CPU供电

网友:
真是难板啦,这种信号线怎么会断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