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的显示器 在A电脑上会红屏闪在B电脑上一切正常

楼主(2014-04-18):
有一台A0C21.5的显示器    在客户电脑上  红屏 闪   显示器和电脑都是新的,我把显示器接到我的主机上,半个月都正常,之后我把我的 19寸的现代显示器给客户用,客户用了半个月也正常的。  主机CPU是inter的   主板和内存都已经换了  VGA线也换了    依然红屏闪

补充内容 (2014-4-19 09:55):

客户说  开机的时候闪屏   有时候会闪着还能开机     在使用的时候闪屏会死机(用户在电影的时候,红屏之后电影里面人物也不说话了)

补充内容 (2014-4-20 15:11):
灯管不可能老化  新机器 我才卖给客户的    没有独立显卡   集成显卡    CPU是1620  好像带核显的   会不会是CPU的问题

网友:
高手,,,换什么CPU呀,,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故障、 稀奇

网友:
客户说  开机的时候闪屏   有时候会闪着还能开机     在使用的时候闪屏会死机(用户在电影的时候,红屏之后电影里面人物也不说话了)

网友:
没听说过这种故障。。。。。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
长见识啊,传说中的不兼容

网友:
灯管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换显卡了吗?    还有行场

网友:
估计还是主机的问题

网友:
灯管不可能老化  新机器 我才卖给客户的    没有独立显卡   集成显卡    CPU是1620  好像带核显的   会不会是CPU的问题

网友:
我之前碰到过一个差不多的问题. 一个显示接到A电脑主机就是不能用.B显示器接过去就OK 但是B A显示器接到ABCDEFG的主机都能正常使用.一直没解决.现在还在我维修台上摆着做维修的时候点机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