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长城350P4 D6是个什么管子

楼主(2014-04-18):
雷击长城350P4 开机无5V,检查300V直流正常 ,查到D6短路,管子上印字H48,不像是一般用的1418,请问下这是个什么二极管,谢谢

网友:
H48从字型上看着很像4148啊。是什么位置的,你看下,是不是接到三极管集射之间的。如果是。大小一样,肯定是4148了

网友:
你看一下

网友:
高速二极管,1A/1000V,很好找,旧的板子上多的是。

网友:
4楼很精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应该直接拍照上图,如4楼描述的话,FR开头一般是快恢复二极管(也叫高速二极管),其他废电源相同位置直接拆去用就是了,这个的作用貌似是用来保护13009开关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