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问这块屏是好是坏?

楼主(2014-04-18):
请教高人,这块屏是好是坏?

用的是万能驱动板!

网友A:
你这个是笔记本的???笔记本有通用的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笔记本的???笔记本有通用的驱动板?

笔记本屏。在网上买的通用驱动板!也没刷程序!!

网友B:
这人就一愣子,来骗分的 。。

怎么会是骗分的?

网友:
好的吧  是不是程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人就一愣子,来骗分的 。。

o ..那就不回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人就一愣子,来骗分的 。。

你才是愣子!我新手!

网友:
高人也直接看不出来,这个要点屏来试

网友:
都点了,应该是屏逻辑板有问题.

网友:
调下分辨率看看还会不会花  以前遇到过一个联想的调分辨率好了

网友:
象是坏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笔记本的???笔记本有通用的驱动板?

笔记本的屏也是可以通过万能驱动板来点的

网友:
这个屏应该是好的,楼主可以刷一下正确程序,如果是跳帽的那种,请选择正确的 跳线方法。

网友:
感觉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
笔记本屏这种花在好多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