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1图纸里的电路分析求解

楼主(2014-04-18):
上面这个图纸里,有一个芯片G5938TL 1U_GP 六个引脚,VCC芯片供电脚,EN 芯片的开启脚,HV是芯片输出脚,但DC1/2是两个什么脚位?分别是1.5V和1.05V的显卡供电电压,上面的场管RUNON_R_1,又是这两个电压的控制脚。弄不明白这个芯片是什么怎么工作的,有没有大师给分析一下,帮我解一下惑

网友:
因该是升压芯片

网友:
转换电压吧

网友:
可惜我这个小白帮不了你……改天问问老师……。

网友A:
我大概估计是这样子的,新手解释,错了勿喷。
我仔细看了一下那两个转换管,好像是N管,所以有了点小结论,应该是这样子的,下面那个芯片应该是这样子工作的,有了主供电,有了开启就会输出HV(个人理解HV就是高电压的意思,也验证了N管的导通条件),输出HV导通了1.05V和1.5V的转换场馆,然后下面的输出芯片检测DC1/DC2的电压,若检测不到则停止输出HV。
个人愚见而已。

网友:
1D5V_VGA_SO先输出                    1D05V_VGA_SO后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估计是这样子的,新手解释,错了勿喷。
我仔细看了一下那两个转换管,好像是N管,所以有了点小结论 ...

我在网上查到这个芯片的PDF,DC1/2连接的是N-MOS管的输入电压,而在此电路中连接的却是输出的电压。所以有点不解,也没有真正了解DC1/2脚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上传一份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网上查到这个芯片的PDF,DC1/2连接的是N-MOS管的输入电压,而在此电路中连接的却是输出的电压。所以 ...

怎么能除掉下载分呀,我不想弄下载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网上查到这个芯片的PDF,DC1/2连接的是N-MOS管的输入电压,而在此电路中连接的却是输出的电压。所以 ...

你谷歌一下这个型号吧。不好意思

网友C:
DC1  2   接的是系统电压   怎么是MOS管的输入电压?
应当是MOS转换后的电压吧!   我上网也查了下 说它是用于放电跟温控的作用!

网友:
从图看是象保护电路,类是VO1检测/保护作用这样的电路,如果没有这芯片,单从其他拉12-19V也能开起。肯定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DC1  2   接的是系统电压   怎么是MOS管的输入电压?
应当是MOS转换后的电压吧!   我 ...

有点不解,还是不能完全了解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再等待一下老师回答吧...

网友D:
图纸有没有上传一份

网友:
应该是一个反馈信号类似,检查输出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有没有上传一份

可以呀,本站没有找到,传一份吧。 V5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