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 关于高压的开启信号

楼主(2014-04-18):
手上有一块一体板,今天学高压开启信号可是怎么测也测不到这个电压
针脚上有DIM、NC、ON/OFF
测得DIM3.7V   NC空脚 ON/OFF0.03V (接了驱动板和按键板ON上始终没有正常的开启信号电压)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有这电压?

网友:
按了驱动板 开机键 一般都开启

网友:
高电平导通.低电平关闭。。。。。。

网友A:
高电平导通.低电平关闭,也有相反的电压

网友:
ON/OFF,一般开启高压信号,一般是高电平,3。3V。关了机器驱动板上可以测到3V, 开机就是低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电平导通.低电平关闭,也有相反的电压

我说的是那个开启信号的电压

网友:
不是ON/OFF吗?

网友:
开启电压都是驱动板给的。。

网友:
呼啦   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