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的板子,红5V短路

楼主(2014-04-18):
接到一块华硕H61的主板,之前可能是由于USB接口短路烧了主板,现在主板不能触发了,量了下ATX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 红5V  只有十几欧, 应该是短路了,请教一下, 应该 是哪个芯片烧了, 造成的短路?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啊。。。。找个图纸自己看看吧

网友A:
10多欧也不一定是短路,你这个结论下得太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多欧也不一定是短路,你这个结论下得太早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一定是短路了。。

网友:
这个 一  定要  查图纸才知道,问题在 哪里啊

网友:
不一定是短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一定是短路了。。

我有的板子上面总线供电对地才4.8欧它却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的板子上面总线供电对地才4.8欧它却是完全正常的..

那是总线供电,+5V是ATX的主供电。不相信,你随便拿什么板,去测ATX 5V那个接口,看它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总线供电,+5V是ATX的主供电。不相信,你随便拿什么板,去测ATX 5V那个接口,看它的阻值是多少?

哦..5V一般是在开机之后切换5VSB的供电来给主板输出供电的..一般都会用358或者393之类的来实现双路供电

网友:
你看看你是哪个版本的H61咯..论坛都有很多华硕的点位图的..

网友C:
你看这些都是P8H61的5V去供电的位置.你找些比较大把握的去测量看一下咯

网友D:
红5一般去COM芯片,核心供电芯片,io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这些都是P8H61的5V去供电的位置.你找些比较大把握的去测量看一下咯

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红5一般去COM芯片,核心供电芯片,io

感谢中, 再问下, 核心供电芯片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一定是短路了。。

感谢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感谢中, 再问下, 核心供电芯片是什么芯片啊

cpu核心供电,楼主你也太水了吧

网友:
应该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核心供电,楼主你也太水了吧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块红5V短路的,拆了主板上所有供电芯片 还是短路,最后一个一个的拆MOS管,拆到内存的上管就不短路了。。

网友(2014-05-18):
用电源烧一下啊

网友:
强制开机,用手摸,谁烫谁坏

网友:
华硕的有的板子的红5V的对地也很低的,比如P8H61-M LX3 PLUS/R2.0,这两个板子对地就只有20欧左右噢,有修到过好些片所以刚好记得

网友:
南桥危险了吧

网友:
你说这个情况吧 我之前遇见过 是内存供电那的场管烧黑了 底线断了

网友:
我手头上有几片好的 ASUS H61  ,  5V对地只有10多欧姆是正常的,别误导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