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2V 15V双输出电源维修请教

楼主(2014-04-18):
一个HP 32V 15V双输出电源 保险管烧了!开关管也烧了,开关管一个电阻也烧了

开关管换了,电阻也换了后串60W灯泡测试,灯泡一闪就灭了!大电容有330V左右直流电压。
但是输出无电压。拔掉输入插头,大电容330V电压几秒钟就降到0V。
请问这个电源有没有起振啊?这个电源怎么修呢?

网友(点评):
这个电源好修的很,先把N场管卸下,通电测试SG6841供电脚电压是否达到启动电压后跳变,驱动脚是否有电压输出,没有就换SG6841,还没有就查电阻电容

网友:
可能SG6841坏了……

网友:
是不是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高压瓷片电容爱坏,先看下

网友:
一闪而灭说明芯片保护了. 可能是过流了, 查下反馈电路 过流检测脚外围元件

网友(点评):
是灯泡一闪即灭,说明没短路的意思。

网友:
俺这两天整的是300V降很慢

网友:
这个楼主也修吗

网友:
大电容放电快应该有短路,6841是主动PFC电源芯片吧,如果它坏量它的阻值有没有变化

网友:
检测整流桥,开关管,控制芯片,取样

网友:
你把接保险哪的灯泡去掉,换上保险,再测,看有输出没,还有的话,把6841换掉

网友:
按一般的开关电源来修而已。不复杂。

网友:
看下场馆有没有驱动信号和输出那?还有查下芯片的2.3.7.8.脚什么情况

网友:
把串联的灯泡去了,直接上电,

网友:
烧的电阻是不是开关管对地零点几欧姆的那个,如果灯泡亮一下就灭掉,基本可以判断无大短路。测 6841 7脚电压时多少,还有4脚 1.3v有没有。如果7脚电压跳变或者很低,换ic,基准电压不出换ic,注意看看ic外围还有没有坏的。MOS管坏,8脚到mos管的电阻也会坏的
不过烧mos管,基本ic都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