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51G通病一例

楼主(2014-04-18):
之前接到过一台宏基4551G的本子不开机,电流跳变到1.3A左右不动,是AMD的桥。开始以为是北桥虚焊了,加热后故障依旧,各组电压正常,百事不得其解,后来把BOIS电池拔了放电再点,奇迹般的亮了。一量BIOS电池1A左右。今天接到台4551G同样故障,瞬间秒杀!!

补充内容 (2014-4-19 22:25):
这款机子一般BIOS电池低于2V就不开机了!!不知道厂家怎么设计的,这么低级简单的缺陷!不是给我们维修的送钱吗?太过份了是吧

网友:
不过最好还是要把南桥旁边的那个电容去掉最好。

网友:
这不是给你送钱吗?

网友:
呵呵  之前我也遇到过 只不过没那么顺利啊

网友:
EMACHINE 的D640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
支持楼主技术更上一层

网友:
有的板BIOS没电了,是不开机啊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遇到过啊 也是干了桥才发现的

网友:
ACER大多有这毛病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过,的确是COMS电池引起的!

网友:
学习了  这款还真没遇到过啊 希望明天就接一台哈哈哈

网友:
遇到过一台,刚开始以为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机的通病就是COMS电池电压低。
实际修的时候,发现是直接进南桥的.而且有个别的机子,换新电池上去用不了几天就没电了。
后来按普通主板COMS供的方式,加了两个二极管,让机子有电源或者电池的时候,不使用COMS电池供电

网友:
真无语 我怎么没有遇到这种好事啊

网友:
这样不是很好嘛  楼主还有点生气

网友:
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谢谢楼主   今天遇到一台换了电池好了

网友:
ACER的机器还有一款是通病都是COMS电池出问题 这机器就是送钱的.............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呵呵呵       不过还是要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给你赚钱不好吗?

网友:
好经验 向楼主致敬

网友:
楼主说的对,还有5楼的说的那机器也有这个通病。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不上coms电池不显示,acer的多一些

网友(2014-05-19):
谢谢楼主分享    今天遇到一台  以为是北桥  加焊不行   重植  不行 百思不得其解  看了楼主的帖子换下电池就点亮了

网友:
还是要人发现啊=  =

网友:
厂家多生产这种毛病的机器把

网友:
呵呵我遇到过。

网友:
宏基有几款 AMD的芯片组 确实是BIOS电池电量不够就加电无显

网友:
运气真好,我明天也接几台试下

网友:
没见过!希望也能遇到这样的送钱本!

网友:
AMD的好多款都这德行。

网友:
遇到过几次  这是ACER 的通病  还有BIOS

网友:
不错 我也遇到过 怎么搞都不好  看了帖子搞好了

网友:
CMOS电池电量偏低 最好在换上新电池后用万用表观察一下有没有快速下降的趋势,否则管不了多久的!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好!我的acer 4551G症状跟你描述的一样。显卡,北桥都焊了一遍,屏幕还是不显示。BIOS在主板哪个地方啊?

网友:
捡到这样的便宜楼主偷着哭吧~

网友:
呵呵,LZ能碰到这样好修的机器是好事啊,要是碰到难修的,时间也花了,最后搞不定岂不难过。

网友(2014-08-10):
非常感谢,刚刚换了个电池,收了160

网友:
是1V吧楼主,不是1A

网友:
一天要是能接几台就好了

网友(2015-04-15):
鸿基机器一般爱出这个问题

网友:
有碰到过 确实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6-09-11):
来自: 中国
AMD芯片组的机器coms电池电量低是会导致不跑码的,老鸟都值得的

网友:
来自: 中国
老鸟是都知道的,修的太多了

网友:
这个很早以前都知道了呀,4551的BIOS电池要有电才能亮机

网友:
记得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还换桥了

网友:
不管本板还是台板,电池电压都要测量了再做下一步维修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 联想品牌台式机有一部份也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