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维修一例

楼主(2014-04-19):
故障:不开机 。
拿到板子惯例看外观无掉件无维修过,蜂鸣档测个大供电无对地后,上电
内存 1.5v 正常      桥供电      1.14v正常   再去测vcore   ,CPU电压0 V 。不正常    。嘿嘿,心里暗笑一下,本人喜欢修VCORE。先看电压IC 是6312 的   看图 第10脚VCC 5v 再测36脚开启脚EN为0v. .说明芯片还没开启。经跑线接个电容再去到两个三极管去了 Q15三极管 0.68v 再测Q16   0.3V不正常立即把  把Q16换掉CPU电压出来了 上CPU既然跑DO ?那么多问题.可能是CPU。或是BOIS问题。手上没刷程序那东东、很晚了。明天再续。

补充内容 (2014-4-20 23:05):
主板修复了。。确实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把你万用表电池换掉再维修比较好。你的表都快没电了,。量出来的电压都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万用表电池换掉再维修比较好。你的表都快没电了,。量出来的电压都不准!

老大这都被你发现了,眼太尖了把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万用表电池换掉再维修比较好。你的表都快没电了,。量出来的电压都不准!

强迫症 !!

网友B:
这个 芯片 供电正常 的话   如果 en脚没电压 或电压变低  是去找 en脚 通哪么??  pg这个信号要找吗  是先有en电压 还是 pg

网友:
你是修主板高手

网友:
高手。写得很好

网友C:
台式机主板维修不用图纸吗

网友:
把电路图附上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万用表电池换掉再维修比较好。你的表都快没电了,。量出来的电压都不准!

万用表都没电了  一看就看到了

网友D:
有PDF就是好啊找问题也好找

网友E:
我的也是不跑马码,刷了BIOS一样,无头绪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修主板高手 大哥 学习了

网友:
跟着这思路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芯片 供电正常 的话   如果 en脚没电压 或电压变低  是去找 en脚 通哪么??  pg这个信号要找吗  是先 ...

没en难道你去查PG?   EN电压偏低难道你不去查通哪里,被那个零件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万用表电池换掉再维修比较好。你的表都快没电了,。量出来的电压都不准!

没啊。记得每项供电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主板维修不用图纸吗

图纸难找。一般问题不找图纸的。实在搞不出来,才去找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不跑马码,刷了BIOS一样,无头绪了

不跑马按不跑马来修啊,刷BIOS  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PDF就是好啊找问题也好找

6312这个电压IC论坛很多。

网友:
BIOS问题吗?

网友:
主板开始是CPU没电压,修出来跑马不过内存。刷BIOS就好了

网友:
2个三极管应该是第一个导通,第二个截止吧,然后EN电压是上拉过来的吧,楼主拍个图就好

网友:
确实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台机跑线很关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