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指教!几百台笔记本电脑出现一种通病!键盘乱码!!!

楼主(2014-04-19):
最近有个客户到货了几百台精英工厂出来的笔记本电脑,其中有将近200台15.6寸的各种型号笔记本键盘都出现同样的问题,15.6寸的笔记本一般都是全尺寸键盘,这批15.6寸的笔记本外观大多数不一样,但是模具都是一样的,有HM76 HM65芯片组的等等都有,键盘也有US的 UK 的 BR 的 TU的 等等,都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全键盘中右边的小键盘,也就是数字键输入区域,按出来的都是乱的,有好几个键按出来是=号,还有WINDOWS键按出来也是等号,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实在是搞不明白是什么问题啊,求救!!!因为这批货都是全新的笔记本,按道理来说不可能是硬件问题,但是系统从XP到W7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同样问题的这些笔记本,BIOS里面的EC KBC VIOSION都不一样。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啊!求救!!!

网友:
如果是新的,可以问厂家!

网友A:
直接拿售后  这还用发帖?

网友:
直接找厂家换呗!

网友:
键盘批次有问题吧

网友:
直接返厂吧

网友:
返厂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拿售后  这还用发帖?

开玩笑,能拿售后我还在这里说什么啊?说得轻松啊,亲  精英只是一个代工厂而已,不是面向零售客户的,没有售后部门。

网友:
各位大神  帮帮忙啊,要是能返厂的话我就不会在这里着急了!!!我怀疑是BIOS或者EC问题,但是这种代工厂出来的机器,没有品牌的,也找不到BIOS或者EC下载啊

网友:
上午好像看到个帖子 键盘乱码 最好是屏幕问题 换屏幕解决的

网友:
兄弟你生意那么好几百台呀。

网友:
这个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有没有好的一样的笔记本备份个BIOS刷上看看

网友:
首先考虑BIOS  在想别的办法。

网友:
换屏幕引起键盘乱码的那是三星   不知道你这是神马机器   先从简单的慢慢排除吧  最好不要大动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 BIOS 或者EC的问题,但是恶心的是 没有一台是好的啊,好的型号又不一样,不敢乱刷BIOS啊!

网友:
现在解决的怎么样了?我之前有遇到过一个本本,也是差不多的问题,它认系统,我开始也是装了好多都不行。最后装了一个纯净版的OK了。个人建议你进PE试一下能不能正常?外接USB的的正常吗?

网友:
型号不同,键盘都相同,也都出问题了,换键盘试试呀????HM76,HM65怎不会是同一个版本的BIOS吧???

网友:
问题太神奇了,退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