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需要预热吗?

楼主(2014-04-19):
   买了一年的数字示波器感觉很不准了,说明书也说过段时间需要自校正一下才好用,最近觉得早起才开机就测试波形很不准,AUTO测出来的也有问题,感觉是不是要先预热呢?
  我看说明书有句话说:如果环境温度变化超过5度或更多时在运行30分钟后就应该运行自校正的程序,你们怎么做的?

网友A:
什么品牌的示波器?

网友:
看显示屏是什么样的啊,液晶的不需要预热

网友:
没有遇到过要预热这么一个说话

网友:
鼎阳的  早晨来开机后直接用AUTO测下时钟晶振,发现CH1 跟CH2同时显示 测试出的波形有问题,我又自校正一下,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示波器?

鼎阳SDS1102CM的,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了啊

网友:
不需要预热

网友:
不用的 直接可以用

网友:
示波器 需要预热??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的都是拉过来直接用的啊

网友:
开机就能用啊,又没有灯丝。

网友B:
昨天打SMBUS波形,中午打还可以打出来,下午打就不行了,AUTO还原都重新设置还是不行,今早上再重新设置一遍,然后再打,出了波形,但是没那么漂亮了,我也很纳闷。安泰信 1022C

网友:
没有预热过。可能还比较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打SMBUS波形,中午打还可以打出来,下午打就不行了,AUTO还原都重新设置还是不行,今早上再重新设置一 ...

我是进系统里面有个自校正 然后就能打出漂亮的波形。以前确实也发现过早晨来打波形不太正常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进系统里面有个自校正 然后就能打出漂亮的波形。以前确实也发现过早晨来打波形不太正常的事情。

求解,哪个键是自动校正键?

网友:
我的示波器有个UTILITY的按钮,估计你的也有,按下后里面翻页看看吧  在某一夜里面有个自校正。

网友:
我的是UNI-T的。。量正常的3.5V都感觉不正常。我修一个SL400的板子。里面有叫声。想量下波看下哪组电压有问题。。量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再拿好的SL400的量。波一样。晕。。

网友:
无论是老式的电子管还是现在的数字示波都不需要

网友(2017-06-15):
引用 网友B:
昨天打SMBUS波形,中午打还可以打出来,下午打就不行了,AUTO还原都重新设置还是不行,今早上再重新设置一 ...

还有和我一样用安泰信1022C的,,我的5年多了,还很好,开机就用只是频率太低,只有25M,一般用用没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我用的优利德用了三年都没有出现过你说的问题

网友:
没研究过

网友(2017-08-21):
我的示波器怎么不这样啊  还是你的有问题吧

网友:
高端示波器进行专业的校准,就有预热这一说,我们搞维修,普通的应用,没那么高要求,应该不用

网友:
示波器是不需要的吧  不想疯抢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