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 开机无显示。报警1长2短

楼主(2014-04-19):
这种是什么问题呀。 我应该从哪修起

网友:
看诊断卡啊?

网友:
显卡  问题

网友:
M4N68 现在好多维修的呀,差不多隔几天都要修到一块,哈哈,。

网友:
跑什么码?内存与显卡这块吧

网友:
是不是有上了独显,如果有独显,那个提示应该就是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和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
把检测的具体数据发上来大家好帮你的

网友:
谁有华硕M2N68-AM SE的图纸,请上传上来,急等用,谢谢

网友:
找显卡方面影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