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装B的N4050就这样糊里糊涂给修好啦,为什么?

楼主(2014-04-19):
接到一台N4050,症状是插电有B+无待机3,5V,首先看待机芯片供电,ENO,8,17都是正常的,怀疑51125,果断换一个,故障依旧,仔细研究这个机器,发现51125受3V_5V_EN控制,继续追发现这个手5S_ENABLE控制,看时序图,发现插电源的情况下应该是一插电就应该产生5S的,可是没有产生,然后中间走啦很多弯路插EC,PCH工作条件,都正行无果,然后又会带5S,阻值正常,就是不出电压,摘掉R3603试试,发现3,5V有啦,确认就是S5出问题,手头没EC,那就看看是不是小东西的问题咯,装上R3603,把Q2706拆掉,可以触发就是不走电流,,然后测Q2706没问题,装回去,奇迹来啦,机器居然正常啦,咋回事?????不明白,反复测试都正常,你说怪不怪!

网友:
应该是有芯片性能不量 凉机在试试

网友:
完全没看懂

网友:
这表达的真让人纠结!·#¥%……

网友:
明明是S5 怎么说是5S 你是卖苹果手机的吗

网友:
修好就是技术

网友:
应该是那个芯片不良原因

网友:
虚焊了吧~~~

网友:
说的 太模糊 了  。

网友:
赞同沙发的观点

网友:
应该是哪个小零件性能出问题了,热机可以,你凉机试试

网友:
这文字看的蛋疼

网友:
LZ  你赢了!!!

网友:
机器未必真修好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貌似捡的便宜了,其实多测试几次就发现真正的问题了,还有,不到最后装机好测机,都不能算真正的OK了,还是多多测试吧

网友:
感觉是原件性能不良

网友:
你的运气,,,太牛哦了

网友:
为什么呢?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
有些机器就是很奇怪的。

网友:
确保安全,把MOS管换一下,元器件不良可能会再次出故障

网友:
楼主,你配了图片,但看你的表达够累的,你有可能mos管有点软击穿了